Thinkpad进Bios显示锁头

楼主(2024-03-10):
最近遇到ThinkPad的几款机,几个型号都是其中几片进bios显示有锁头。如图:

上网查了解决方案,有人说买解密码的bios,有的说得换八脚的密码芯片。我把主板的两个bios都刷了,甚至还换了其他bios芯片来刷,还是有个锁头在那。主板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有密码芯片。遇到其他问题看帖子时无意中看到有个因为其他问题飞线刷EC的,我想着那我这几款机的密码会不会也是刷了EC就行啦?好在公司同型号的坏板和料板多,要找一样的EC好找。
最后,我换了EC,锁头就没了,进Bios能正常设置了。手上的E480、T490、L13,带锁的都是换了EC就OK了。

  最后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买个解密码的Bios刷上就行了呢?刷bios还是刷EC?有没有人尝试刷好过?

网友:
EC成本会不会高,有没有尝试刷EC 呢?求教,本人小白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0724-1-1.html
可以看我的贴子
买BIOS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刷EC是可以的think的BIOS密码全部是在EC里面,旧款的可以通过刷解密BIOS来绕过密码,进入BIOS重新设置密码来解决,新款机型之前改解密BIOS的补丁失效,刷解密BIOS就已经不行了,必须刷EC或者换EC,MEC16XX系列全部可以刷,套用同一套接线方案,11代往上的EC部分编程器不支持,只能换EC解决

网友A:
有兴趣的话我空了发个贴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话我空了发个贴讲一下

期盼!感谢分享

网友:
使用专门仪器清空EC或者买全新空白ec换上去,上电BIOS数据会自动刷写EC。

网友:
RT809H 接线有资料可刷

网友:
这是BIOS锁,联想ThinkPadBIOS密码基本都是存在EC rom里面。不知道密码的话要么换EC要么重新刷写EC程序。

网友:
手把手教你刷写EC完成ThinkPad BIOS解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8025-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