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核心供电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

楼主(2024-03-10):
在学习主板维修,刚好学到了核心供电部分,整理了一下学习笔记,跟大伙儿分享一下。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指正。

        1. VRM 电压调节模块,又叫VR, VRD(Voltage Regulator-Down),主要根据CPU负载动态调节供电,包括了CPU核心供电VCORE,CPU集显供电VCGT(Processor Graphics Power Supply),IO供电 VCCIO (除了VCCSA负责的其他IO接口)  和外围供电 VCCSA (System Agent Voltage,主要负责PCIE,内存和2D显示等模块)
        2. 有的主板还会提供VBOOT电压,VBOOT就是CPU启动时所需要的电压,一旦启动完成,VBOOT电压会被调整到较低水平或者关闭。 而VCORE是CPU核心的工作电压。一般过程是VBOOT => 复位电路 =>VCORE
        3. CPU核心供电采取并联PWM,为了分流。如果有一相PWM损坏,会引起CPU掉电或者进系统掉电。PWM主要控制VCORE和VCGT。VCGT要等内存检测通过后才产生。
        4. 上电前,一定要先测试VCCORE对地值是否正常,记得取下CPU。阻值一般在50以上。要测试4PIN的ATX供电插槽是否对地短路,一般400左右,测试4PIN 12V到CPU是不是短路,防止烧CPU,  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方向性,一侧是400以上,另一侧无穷大 (相当于一侧接MOS管的D极另一侧接S极)。
        5. 如果板子支持核心供电预供电并且开启了预供电(VBOOT),那么可以测量输出的电感测试预供电。如果电感输出不正常,可以顺着输入电源开始检查,包括:
                a. 输入的电源电压有没有
                b. 电源控制芯片的各种工作条件信号满不满足,也有可能是芯片直接坏了。
                c. PWM电路的外接芯片,上下管,电容电阻电感等正不正常
                d. 尤其注意电路的反馈部分,包括温度检测等正不正常 (这部分经常被遗忘)

VID/SVID:

VID (Voltage Identification, 电压身份识别)协议, 是一种电压识别的通信协议,CPU可以通过4到8个VID识别
引脚发出一组并行的VID识别信号,电源管理芯片根据这组信号提供不同的电压,从而CPU可以控制供电电压。在较老的板子(Intel6系列平台以前)在用。

SVID(serial VID,串行传输的VID),因为后来北桥集成进了CPU内部,CPU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电压,这样一组并行的VID无法再同一时间控制两种电压,除非再提供一组并行的VID,所以AMD包括后来Intel采用了串行VID技术(SVID)。Intel平台SVID有三根线,SVD (SVID Data,也有叫VID_SDIO的),SVC (SVID Clock, 也有叫VID_SCLK的), 和ALERT#(警示信号)。采用SVID的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必须有这三个信号。这一组信号有时候也统称为SVID信号。

现在主板一般都采用SVID,如果出现CPU没有供电的情况,也可以用示波器抓取CPU是否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没有波形,可以顺着时序先查CPU是否获得PROCPWROK信号,如果没有,可以追查PCH相关的电源OK信号,以及PCH是否读取BIOS等。另外CPU的集成显卡供电是在CPU核心供电出来后才产生,也是SVID控制的。

核心供电开启的过程(不同板子可能略有不同,但是大致一样):

        1. 在ATX电源绿线拉低开机后,atx电源会输出12V, -12V, 5V 和3.3V,与此同时,PCH会发出SLP_S4和LP_S3信号。这些信号会在主板上控制各个小模块开启VCCST, VCCSA和VCCIO的供电,和响应的信号。(有的板子还会有VCCSTG Vcc Sustain Gated)
        2. 这些信号使得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_PGD信号,然后PCH向CPU发出PCH_PWROK信号,表示芯片已经准备好,产生CPU供电 (VBOOT。有的板子没有,有的板子需要跳帽开启)。
        3. ATX电源给SIO发送ATX_PWROK信号,然后SIO检测各路电压和ATX_PWROK正常,发送给PCH SYS_PWROK信号
        4. PCH的晶振开始起震。PCH发出各路时钟信号。
        5. PCH在时钟信号稳定后,延时发出PROCPWRGD给CPU。
        6. PCH发出PLTRST#(platform reset平台复位信号)给所有模块进行复位可以测量PCIE的A11脚 (PCIE中间格挡左上1脚)平时高电平,复位的时候低电平一闪而过。同时PCH发出PLTRST_PROC#给CPU,cpu复位。有的板子可能先有VCORE后有PLTRST信号,比如H8X-9X的板子。
        7. CPU通过DMI总线由PCH读取BIOS芯片中的配置。
        8. CPU发出SVID信号 (SVD, SVC, 和Alert)给供电芯片。如果没有发出SVID,可以检查VBOOT电压的反馈是否正确,是否通过DMI读取到了正确的BIOS数据,是否收到了PROCPWRGD信号,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有没有复位信号。对于H8X-9X系,SVID要在内存自检通过后才产生。
        9. 供电芯片通过PWM电路控制输出CPU核心供电VCORE。检测时注意查看PWM电路的反馈部分。
        10. CPU开始工作,通过DMI总线经过桥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马
        11. 自检过内存后,CPU发出二次SVID,控制供电模块产生集显供电VCCGT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光看文字有点懵逼

网友:
很详细的样子

网友(2024-08-21):
谢谢分享,太好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