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y9000p2022款3070ti工程机ES-bios

楼主(2024-03-10):
实测正常使用 最好是清空ec 在启动此BIOS自带ec程序 刷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问下如何清空EC?

网友:
有专用的ite  飞线清空工具 飞3跟线即可自己小黄鱼看一下

网友(2024-08-06):
请教一下这个如何使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