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4plus TPN-Q195 G3BE N17E

楼主(2024-03-10):
1:输出端为什么没触发就有2.25v,是哪里漏电过来吗,取下mos管电压还有输出,取下供电芯片还有0.35输出,按道理没有一点电压输出才正常
2:哪位大佬知道这驱动芯片型号,或点位和图纸50元我买,100元的不考虑

网友:
什么都没装还有输出0.35,四路都一样另外两路小电感的没有输出

网友:
把剩下的驱动芯片拆了终于没电压了,难道驱动芯片都烧坏了吗?

网友:
拆了供电芯片显存供电出来了,装上供电芯片显存都不出

网友A:
这机器没有集显吗?开机大小写不亮,屏幕不亮,cpu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没有集显吗?开机大小写不亮,屏幕不亮,cpu供电都出来了

没有核显,必须修出显卡电路

网友:
学习啊,这贴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好

网友:
8脚驱动芯片型号ISL95808HRZ

网友B:
这个小八角必须装上再插电不然19v直接冲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八角必须装上再插电不然19v直接冲过来

没事,mos管都拆了

网友:
后级也断开了

网友:
有点位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
这个主板按板号下载的图纸点位居然不一样,我只能找到参考图纸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显卡代码43,芭比扣了核心

网友:
供电大短路,前级芯片有必要全换,没开机后级没有漏电了,上电直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