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4 G1 板号:NM-C781不加电

楼主(2024-03-10):
联想V14 G1 板号:NM-C781不加电,接稳压电源,电流上到0.02就立马没了,无3M 5M,估计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测试各个电感对地组织都正常,当测试到20B+供电点的时候发现是短路的,上烧鸡大法,电压调整到2V接到公共点,最后找到一个电容短路,换掉正常
后面发现这机器BIOS被人刷成了Ideapad 14s的,显示慢无法识别硬盘,后面刷了一个以前备份的相同机器的BIOS,独显的,能正常进系统,但按键指示灯不显示,先给客户吧。上传测试显示正常的BIOS,供大家测试。

测试OK

网友:
联想还是可以的,电容救活了多少人

网友:
难得碰到一个,大多都是低温锡 U,内存故障,需要重新焊接

网友(2024-05-10):
楼主有点位图和电路图吗? 可以发个在这吗? 我收到个可以开机但电池死活不充电,公共点才16v,换了充电芯片和隔离管还是老样子,没辙需要图纸

网友:
鑫智造里可以找到的

网友:
发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