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通病做CPU

楼主(2024-03-10):
先上图。
接电流表,按开机键灯亮,电流无变化,一般都是CPU虚焊了,取下重植就行了。
下面上传高清图片。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A:
补充一下,现在的桥,U等芯片比以前都耐高温,打黑胶的芯片可以适当把温度提高点,不会焊坏的

网友B:
老铁,问下,你做这款是用的什么BGA,上下最高温度分别是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问下,你做这款是用的什么BGA,上下最高温度分别是多少度

卓茂R590,09年买的,上面275,下面265

网友C:
主要还是客人能给多少钱的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客人能给多少钱的问题而已

渠道两张,直接客户4张

网友(2024-04-20):
不知道维修后是否稳定耐用

网友D(2024-09-02):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现在的桥,U等芯片比以前都耐高温,打黑胶的芯片可以适当把温度提高点,不会焊坏的

为啥很多低温锡重植u后几个月返修然后发现是u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啥很多低温锡重植u后几个月返修然后发现是u挂了

1要做好散热,涂抹好的硅脂。2跟客户讲好,少玩游戏。温度高 低温锡更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要做好散热,涂抹好的硅脂。2跟客户讲好,少玩游戏。温度高 低温锡更容易虚焊。

重植高温无铅锡了,用几个月又虚焊?

网友(2024-10-04):
老板用的是有铅的锡珠还是无铅的啊

网友:
NM-D562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