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4-03-10):
旧盘掉固件,所以就把四个颗粒全都搬到了2263xt的板底准备重开, 结果读完ce发现ch2有两个ce编号和怎么和其他不一样。。。搜了一下还没搜到这个码对应的颗粒,有大神遇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无视CE分级功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视CE分级功能试试看

2263xt这个工具里没看到有bypass的选项

网友:
没焊好,或者板底有问题,或者主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