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LA(i5-8250U)和SREJQ(i5-8265U)能通用吗?

楼主(2024-03-10):
请教一下:SR3LA(i5-8250U)和SREJQ(i5-8265U)引脚一样吗?它们能通用吗?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能用
博锐电脑维修xj
引脚不一样是吧?我还以为都是第8代的低压U可以通用!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用
引脚不一样是吧?我还以为都是第8代的低压U可以通用!谢谢!

网友:
核心代号不一样,大概率不行
Whiskey Lake-U
Kaby L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