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4sARE 2020板号DA0LS3MBAF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充电灯闪烁不能开机

楼主(2024-03-10):
如题,Yoga 14sARE 2020板号DA0LS3MBAF0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充电灯闪烁不能开机。单用电池和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电池是15.36v。公共点为12v。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公共点12v就是0-12v跳变。
充电芯片为BQ25710,H桥出公共点。正常来说公共点和电池电压相同才对。
查BQ25710第18脚CELL_BATPRESZ一直为4.5v,即REGN的75%,参考手册,此时公共点应为16.8v才对。
但实际一直为12v。买了料板参考也是12v。
请问还有什么信号可以设置公共点电压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的场管击穿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的场管击穿或者性能不良

充电芯片和H桥的管子都换过。料板和修的板子公共点都是12v,让我有点蒙圈了。

网友:
附上BQ25710的手册。

网友B(2024-04-18):
楼i住修好了吗?  遇到了一款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i住修好了吗?  遇到了一款一样的故障

没呢,放弃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我也遇到了没修好有老师傅抬一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