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air15 2019 适配器接口发烫 最高80几度

楼主(2024-03-10):
一台小新air15 2019 充电时或高负载时适配器接口发烫3-5分钟就能达到80几度,充满电并在待机情况下温度正常。换个适配器测试还是一样,经过观察发现是适配器接口负极簧片金属疲劳弹不起来了,导致接口负极和适配器插头虚接发热。
将负极簧片用镊子挑起后测试恢复正常,为以防万一更换了一个接口,测试了30分钟再无异常高温。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客户用了非原装电源导致

网友:
可能是接触点氧化了 接触不良

网友B:
2019年,没那么容易金属疲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9年,没那么容易金属疲劳

毕竟眼见为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客户用了非原装电源导致

这个倒是有可能,可能用了非原装的比原装的插头粗了一点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插太多了,,,,有时接口都会烧掉

网友:
用的什么的热成像?

网友:
学习了,那个接口是不是进水腐蚀导致弹不起来。

网友:
同问,用的什么的热成像

网友:
遇到个amd正在和高温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