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神们,这地方烧了,一般情况严重不,潮7000-13

楼主(2024-03-10):
烧坏的地方在风扇那个位置,下面这个是别人的图。

顺便问下,这地方的几个原件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烧坏的地方在风扇那个位置】

网友:
看起来是二级供电。

网友:
找图纸看。。。。。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基本也不会坏这里

网友:
这个是二级供电 这个坏了可能后面还有别的地方坏了

网友:
在短路的地方加1V电压烧鸡 看哪里发乐

网友:
有明显的烧伤还好,那种啥都正常而且电压也都正常的才难修。

网友:
是二级供电

网友:
肯定严重,一般是不能开机了

网友:
这个管子后级肯定有问题,建议找专业维修店处理

网友:
肯定严重。。。。。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撒,

网友:
短路了,烧机!

网友:
板子到了,看了,全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