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PLUS不触发

楼主(2024-03-11):
华硕Z87-PLUS待机,开机针脚电压都有, 触发开关针脚 IO是NCT6791D 60脚PWRBTN#有3.3v-0v-3.3v的跳变,63脚PSON#是5v不跳变, 其中待机情况下( 62脚en是3.3v,64脚SLPS3#是3.3v,)在别的正常板子上括号里这两个电压都是0V,触发开关针脚后才变高电平3.3V,但是在短接开关针脚后括号里两个电压都会变0V,请哥哥们帮忙解答下这是IO坏了吗,小弟跪谢

网友:
哥哥们呢,维修大佬们呢

网友A:
你直接把板子给维修大佬修就行了,大佬们会接单的。

网友B:
我曾经也拆过一块华硕b250pro,除了BGA返修台 其他的机器工具全都都用了一遍,风枪都干桥了!最后又装回去,还是不触发!最后最后……我放弃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CH341A刷了一遍官网最新版的BIOS……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也拆过一块华硕b250pro,除了BGA返修台 其他的机器工具全都都用了一遍,风枪都干桥了!最后又装回去 ...

BIOS我也刷过,还是这样,小小白的缘故,大佬们不愿搭理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板子给维修大佬修就行了,大佬们会接单的。

大佬们这样的板子也不想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