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刷不同版本的BIO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11):
比如:技嘉970A-DS3P   BIOS,刷成970A-D3P的BIOS,也能正常使用。只是显示型号不同。搞不懂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必竟没有做深入对比测试。

网友A:
这个看主板参数一对比就知道了,基本的南北桥是一样,所以对开机点亮没啥影响。
他们之间是VIA VT2021和Realtek ALC887 芯片的区别,以及USB接口数量等区别。
这些都要BIOS分配资源。
到系统里面用到这两个功能了,才会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主板参数一对比就知道了,基本的南北桥是一样,所以对开机点亮没啥影响。
他们之间是VIA VT2021和Re ...

系统使用中,有影响吗,比如:USB接口如果数量不同,或声卡芯片不同,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点评):
老主板都是通过南桥的,应该会影响使用,尤其声卡芯片。新主板的背板处的几个USB都是直通CPU,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