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2259xt2 开卡工具

楼主(2024-03-11):
我的指思256g固态,里面颗粒被擦除了,只能看到264三个数字,开卡软件太难找了,下载了一堆都不能用。求大神帮忙发个可以用的开卡软件。

网友:
只能找网上付费的下载。

网友A:
用任意版本开卡工具可以先看看是什么颗粒  然后再找相对应的开卡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任意版本开卡工具可以先看看是什么颗粒  然后再找相对应的开卡工具

开卡软件显示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软件显示如下图:

这是海力士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卡软件显示如下图:

用海力士3Dv6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