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11适配器开机没有无线网卡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24-03-11):
DELL-15-3511笔记本更换了主板,发现没有无线网卡,蓝牙驱动叹号。重新安装一次,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然后就反复尝试了多次,发现规律就是:使用适配器开机BIOS中能看到无线网卡没有安装,蓝牙已经安装但进入系统不能使用。使用电池开机,两者的功能都正常。

然后又试了,使用电池开机后,DELL标志出来后,这时把适配器插入,也不影响功能使用,但就是在插着适配器的情况下开机就不行。

大家知道哪里的问题吗?

---------------------------------------

最后是更换了蓝牙和无线二合一模块好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保护 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 隔离电路~~~~~~~~~~~~~~~~~~~~~~~~~~~~~~~~~~~

只有无线网卡、蓝牙二合一模块功能的问题,其它功能都使用正常。

网友:
最后是更换了蓝牙和无线二合一模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