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不上电通病

楼主(2024-03-11):
感谢论坛各位热心的朋友,也感谢会员212112提供的方案,遇到这个板不上电的问题,先测量绿线对地阻值,如果是无穷大,直接IO飞线即可解决,一次成功。首先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以下2点是否导通

如果不导通,找一根线短接这2点就行

最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开机测试

网友:
这种帖子得加分。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非常好,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PS_ON信号开路了吗?

网友:
考虑io到电源开启信号断线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

我一个GA Z270 HD3 REV1.00  卡CPU灯  几个电感都正常  电池换了 BIOS刷了..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路过学习了

网友:
不错,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