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V3.01开机困难,不定时花屏死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4-03-11):
    客户抱来主机来修,描述说冷机开机困难,开机电源灯亮一会掉电,有时要开三四次才亮机,有时候跳过LOGO就花屏过十几秒就掉电,开机正常了有时候用一天都没事,有时候一两小时就死机卡住然后花屏掉电,再开机又能正常使用,反正就是没有个准信。想来就来,心情好给你用久点。接线试机,开机正常,试机两个多小时无事。客户说放这让我慢慢试,这个问题也找过几家维修的,都找不到原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也有点打鼓了,没有多大把握。客户走后静下心来把刚才反映的问题好好分析一下,花屏??,与显卡有关,折机一看,是集显……。那就是与CPU或内存有关了,把U和内存条换掉再试机,上午10点到晚上12点,看电视据,一切正常,反复开关机都正常,难道就好了?晚了睡觉,第二天再试,不如所愿,第二天开机如客户所说的一样,开机困难,开机转十几秒就掉电,多开两次能开了过发LOGO花屏三十秒左右掉电,再开两次正常了,只要正常了关机重开就都正常了,再试机些时间两个多小时左右出现鼠标突然动不了卡机然后就花屏过一会掉电关机了。因为是冷机开机困难,折板下来,等一个小时,等待过程中分析下病症,开机掉电,技嘉板有几种原因,一是BOIS问题,二是缺电,三是IO电压检测电路,四是短路。首先排除短路,测量各个供电阻值,无短路,第二步测供电,技嘉GA-H61M-S1板要上U才有U供电,先测U供电,果然U没有供电。过十几秒就掉电了。此板U供电是最后才出来的,是不是前级别的供电没出来呢?往前查,VCCSA,没有VCCSA,供电CPU供电是不会产生。果然,VCCSA也没产生,Q13 MOS管D极CPU_VTT 1.05V正常,S极VCCSA无输出,G极1.26V不正常,正常 电压应是CPU_VTT两倍以上MOS管才正常导通,往前查,U1 LM324  10脚电压0.3V左右还跳来跳去,正常应是0.92V稳定电压,U1 LM324  10脚连接Q6第三脚,这是VCCSA的基准电压,VCCSA的基准电压不正常VCCSA肯定没输出啦……  Q6又受控于Q7,测Q7第三脚,电压也在跳变,Q7第二脚1.05V稳定,问题很明显,是Q7三极管不良引起,更换后问题排除。试机三天无症壮。交功收钱。此板维修过程很麻烦,在这里简略了,因为这个板多开两下又正常了,每次正常后必须断电要等半小时这样再开问题才会出现,每测一个点都得抓住那点时间空隙,实际维修时间花了7个小时。至于花屏,是由于,开机正常显示时,VCCSA突然没有了导至CPU没有得到正常供电引起的。

网友:
厉害,这种不稳定的最难修,不好检测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是最恶心最难修的。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技术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不是R29就是C18的问题,大恶极管有问题不会跳。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一下

网友:
呃 这种直接换个板不就好了,又不贵

网友:
逻辑能力太强了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个板不就好了,但是有这个样的分析还是挺好的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这种最恐怖

网友:
胆大心细,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   不能少于十个字

网友(2024-04-17):
Q7三极管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