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3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24-03-11):
接修一台外星人17r3,开机8声报警,电流1.6左右,背光,屏供电,hpd都有,有大佬遇到过什么毛病没,订了块屏还没到,目前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8声是显示类的问题,可以尝试更换屏线和屏幕,更换了依旧那就查主板屏电路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前两天刚修这个机器,报警是先唱歌然后三-二-一声,一共六声,屏幕检测问题。这个机器的屏线内联座非常脆弱,屏线也很脆弱,建议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