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3-1通电内存电压 一下就没有了

楼主(2024-03-11):
19753-1通电内存电压 一下就没有了,内存供电芯片用的51486

网友:
DELL G5 5500 板号 19753-1 通病求助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659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参考一下以上链接的内容茅侃侃是不是CPU供电没有导致的?

网友(2024-04-11):
这个也算通病了吧,我搞好遇到一台,现在再修着。强拉3V5V转换过去其他供电正常了就内存供电还是闪一下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