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7后盖拆掉就不加电同

楼主(2024-03-11):
华硕FA507 后盖拆掉就不加电  同行们少走弯路

网友(2024-04-21):
楼主有没有研究下是什么原理!我测试了下的确不安装后盖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刚遇到一个,换了屏不开机了,有待机就是不触发,以为自己搞坏了,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合上盖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