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4寸笔记本 板号DAX12AMB6D0 REV:D

楼主(2024-03-11):
这个机子能正常开机使用 烤机也没问题,但是不管是点电源键关机还是软关机  风扇还没完全停下 就自动开机了  ,不插排线左边的小板在主板上点开关机就正常,不接小板PLTRST#  关机--开机  0v -- 3.3v      接上小板PLTRST#  关机---开机  0v --- 2.2v  谁给指个方向,谁有类似的维修经验  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刷过BIOS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过BIOS程序试试?

没刷bios  怎么会联想到bios呢 不可能

网友:
小板上有网卡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B:
wake#.网卡休眠信号查一下

网友C:
换小板 或断开某一路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小板 或断开某一路试一试

把小板到主板排线的39针屏蔽了就好了  pcie-wake#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ke#.网卡休眠信号查一下

把小板到主板排线的39针屏蔽了就好了  pcie-wake#这个信号

网友:
把小板到主板排线的39针屏蔽了就好了

网友:
外设异常,把小板处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