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科007温度曲线设置,请教有偿

楼主(2024-03-11):
各位大牛们,兄弟有偿请教一下,雷科007的如下温度曲线设置情况。
1.笔记本CPU/GPU/PCH温度曲线;
2.台式机PCH温度曲线;
3.显卡温度曲线;

由于以前非专业维修出身。使用的设备都是大哥们调调好的(卓茂5830),想当然认为

,弄个007也可以这样搞。结果傻狗了。蒙圈了

特发此贴寻找好心人指导一下。给个曲线我参考微调一下。手发有可能后续也需要请教。
有偿的,兄弟啊信13756718636,有吉林的老乡么,帮忙老兄弟吧

不行只能亏钱换个5830了

网友A:
这个神机! 雷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神机! 雷科。

神个锤子,我不会用

。赶紧来个大哥指导一波呀。

网友B:
问雷科售后,会说的,高温 低温锡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雷科售后,会说的,高温 低温锡就不一样,

售后跟不专业。他告诉我,不用阶梯式上温,,不阶梯式,直接上温根本什么都上不了,我就吹好过一个空焊,换了一个J6412的主板。其他的都不行。自己参考大概温度,弄一弄好了。
在微调了。目前拆焊台活不多,能将就用。
也没专业大佬指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