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有没有加密

楼主(2024-03-12):
我最近才知道大部分联想和Dell的低压u都加密了,那么加密的CPU拆了就废了吗,能不能用在同型号主板上?另外我看很多加密U都是Intel的,那么AMD的U有没有加密的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曾经研究过关于CPU锁。
首先,Intel锁的并不是CPU,而是南桥。标压未见锁定,联想戴尔对换依然可用,低压集成了南桥才有锁定。
关于AMD锁:
目前遇到的笔记本板载AMD未见有锁的情况,包括联想戴尔拆机。
AMD主要在EPYC平台上锁定,基于Platform Secure Boot(简称PSB)功能。
但最近发现了联想在Ryzen Pro平台上也启用了PSB功能,联想品牌机拆下的锐龙CPU也不再通用,
那就意味着民用级也开始上锁了,不排除AMD会在以后的笔记本处理器上添加这个功能。
如果后期发布的AMD平台笔记本,在BIOS中发现Platform Secure Boot,还是谨慎处理为好。

以上均是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请回复,我悉心听取并及时更正。

网友:
有这样的事?怎么加密

网友B:
我曾把一片刚上到戴尔笔记本主板上且能正常亮机的SR40B拆到另一片神舟板子,不触发
有办法改BIOS能使主板不再锁码吗?

网友:
pro系列可能有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把一片刚上到戴尔笔记本主板上且能正常亮机的SR40B拆到另一片神舟板子,不触发
有办法改BIOS能使主 ...

你拆这个是桥啊,不触发太正常了。就是他里面的机关在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曾经研究过关于CPU锁。
首先,Intel锁的并不是CPU,而是南桥。标压未见锁定,联想戴尔对换依然可用,低压集成了南桥才有锁定。
关于AMD锁:
目前遇到的笔记本板载AMD未见有锁的情况,包括联想戴尔拆机。
AMD主要在EPYC平台上锁定,基于Platform Secure Boot(简称PSB)功能。
但最近发现了联想在Ryzen Pro平台上也启用了PSB功能,联想品牌机拆下的锐龙CPU也不再通用,
那就意味着民用级也开始上锁了,不排除AMD会在以后的笔记本处理器上添加这个功能。
如果后期发布的AMD平台笔记本,在BIOS中发现Platform Secure Boot,还是谨慎处理为好。

以上均是个人见解,如有错误请回复,我悉心听取并及时更正。

那么同型号主板的CPU能对换吗?我搜了坛里几个帖子看到有人说同型号主板的U都不能对换,

网友:
厂家这是想把维修人员的后路都堵死?

网友D:
带锁 岂不是一u一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曾经研究过关于CPU锁。
首先,Intel锁的并不是CPU,而是南桥。标压未见锁定,联想戴尔对换 ...

都不开机了,怎么确定BIOS中有没有Platform Secure Boot功能呢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锁 岂不是一u一主板?

论坛里是有人说的同型号的板子也不能对换,我总觉得不太可能。
假设真的一U一板,那么CPU启动总要跟外围芯片通信才能判断有没有被换吧,假设是ec或bios芯或网卡或全部绑定,那么这些东西中的一个被换一样不能开机,但是好像又没听说谁换其他东西不开机的

再退一步,就算真的全绑定了,那把好板上的一串全搬过来也就行了,苹果手机就算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这个是桥啊,不触发太正常了。就是他里面的机关在起作用

就是所谓锁码,不知道怎样改BIOS可以上新桥不再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是有人说的同型号的板子也不能对换,我总觉得不太可能。
假设真的一U一板,那么CPU启动总要跟外围 ...

那是一模一样的才行既然全部都是好的为什么不换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