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 6120,3680 5780清零固件

楼主(2024-03-12):
论坛有6120不过小弟等级不够下不了,3680那个也不是解锁的固件。
佳能
解锁
求助

网友:
原件备份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盗版软件锁机再解锁多此一举
一开始怎么就不知道用正版软件呢

网友:
客户拿来清零 都是正版软件清零的 也不能把客户机器拆了去备份啊 没遇到过拆机维修的机器所以 无备份固件
你们使用盗版软件锁机了 才想起来找 固件解锁是不是太晚了呢 还浪费时间 可以买主板 备份了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