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3160 thin mini aio主板刷bios后黑屏

楼主(2024-03-12):
如题,梅捷小主板,咸鱼淘的,卖家说U盘更新bios后黑屏。到手后拆下bios芯片更换同型号的bios用编程器刷官方最新bios,开机依旧黑屏,散热风扇转,键盘没反应。现在怀疑是焊bios的时候没焊好,或者主板本身就有问题。现在求助各位大神,这种情况需要怎么检查,还有没有维修的必要。本人小白,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这个小板是集成了3160cpu的

网友:
无维修必要了,换块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