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了机,维修思路

楼主(2024-03-12):
型号:清华同方教学定制机E500
主板型号:H81H3-CM V1.0

故障描述: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一直转。
故障检测:插电CPU开机是因为,bios电源选项有插电恢复到开机状态的设置。 关闭后插电首次可以不自动开机了。但是还是软关机不了
故障悲催的维修经过:
1.关不了机吗?论坛先下载一个bios刷了,。结果开机慢,要么就是跟原来不一样,不要密码。 这个机器的原机bios进去需要密码:thtfpc 。 还是自己合成一个可以快速开机了。结果还是进系统关机后风扇转。屏虽然黑了,但是cpu供电,内存供电都还是有,风扇转着按开机还能正常进系统。
2.找不到图纸,参考IO通用脚位置图,开关到IO正常,IO到桥也有跳变。就是slps3一直高电平,电压要挺高要4.2V那样子。挑起IO引脚也不行,不行换了IO再说, 还是不行啊! 绿线在开机以后就关不了了。 长按关机键后还是一直拉低绿线。 绿线到IO就有一个三极管。换了也不行。
3.三板斧用了2斧子了,既然slps3电压高,应该就是桥那边有问题了。换桥。涛声依旧啊!

4.通过问群里大哥,说啥网卡唤醒信号,什么桥休眠信号啦! 没图纸咋找啊!  去掉网卡依然那样子。
5.让同行买了主板,向同行索要了这个主板研究一下。插上诊断卡后诊断卡微亮。感觉主板漏电。测量发现。绿线不拉低,电源红线VVC5V就有4.2V的电源。看来找到为题了。

说明5VSB和VCC5V中间有元件串电了。两个之间竟然只有15欧姆的阻值。  导致插上电以后,桥不用拉低绿线就有5V电压了。 。经过检测发现,usb开机后有5V。  插电后有4.2V。别的元件应该不容易坏。应该就是usb上的东西坏了。
6.找到元凶,
,拆了一个不行,前置有两个usb。两个都拆了。可以正常关机了。
维修总结:USB供电芯片uP7536 软击穿,5VSB击穿后插电 红线VCC5V和VCC3V都有了。造成插电桥就有了3.3V和5V。让桥处于半工作状态。 等着开机后,在关机,桥就不受控制了。因为桥供电都还有,就一直干活。不抬高绿线。
自嘲:虽然换了好多元件,思路也可能混乱。但是我修好了。按着开机时序。反过来差cpu供电为啥不关闭。 就陷入了死循环因为换了桥和IO。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查,点赞

网友:
太好了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目前手上也有一快 软关机 管不了

网友:
遇到过,直接改一个拉低电路直接拉低南桥出来的信号,开关按一下就关机了

网友A:
漏电拉高s3,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拉高s3,真少见。

因为一插电,5vsb就给3.3v和5v漏电了,桥的电都有差不多了!

网友:
有水平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这种还是比较难修的,而且这种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思路吧。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
这种故障是真的难修,如果我是楼主的话换了io跟桥还是这样估计直接扔了

太折磨人了

网友:
果断留名,这很难发现的故障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这样修法,是要亏钱的啊。。一般要动桥就要慎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