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扩音喇叭主板,现在故障是不充

楼主(2024-03-12):
这是扩音喇叭主板,现在故障是不充电,充电灯也不亮,之前他插的电开机来,反正从朋友那拿回来正常使用就是充电发现没灯了,LED灯好的,这个测那啊,蒙圈。电路小白

网友A:
这个5脚芯片型号发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脚芯片型号发我看看

4064芯片,裸板不插电池上电了,测3脚两边3v,另外一边0.2v。

网友B:
4064,纳闷,就是不知道那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64,纳闷,就是不知道那问题

你按标识量一下各脚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标识量一下各脚的电压正常吗?

不太懂。带电池测45脚0.3啊才

网友:
感觉它不正常,左面进去5v,出来就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标识量一下各脚的电压正常吗?

飞线跳过那个sj,直接给这边供电5v。然后那个4064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