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3-12):
这是戴尔 5310的主板,板号203121-1,红圈内看着像是个公共点的复合管,我的板子这个芯片烧糊了,这是借论坛上的图,丝印是BN01 1T2B 淘宝也找不到,有认识的大哥给鉴别一下吧

网友A: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太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比对了半天也没确定具体型号,谢师傅能告知一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对了半天也没确定具体型号,谢师傅能告知一下具体型号吗?

RP154,小型双LDO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RP154,小型双LDO稳压器

还以为是个二级电压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RP154,小型双LDO稳压器

我查了一下RP154是个8脚芯片呀

网友C:
我是通过丝印反查到这个型号(准确型号有待高手指正),确实引脚封装不对,但是从原理图分析功能是双路稳压器,这里是把20V转换成USB-AD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通过丝印反查到这个型号(准确型号有待高手指正),确实引脚封装不对,但是从原理图分析功能是双路稳压 ...

输入20V输出5V?也没有PG信号,改一个不知是否可行,要不只能买料板了

网友:
问一下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