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6 2021是显卡短路吗?

楼主(2024-03-12):
红圈显卡供电电感 万用表000 是短路了吗?还是阻值就这么低
显卡
联想
联想小新
Pro

网友:
阻值救是低

网友:
低规低 不能000吧

网友:
不一定坏哦 现在新款的阻值都挺低的

网友:
三位万用表已经不适合量CPU了

网友:
正常 机子啥问题 修别的地方

网友:
普通表测不了毫欧电阻的。

网友:
小显卡对地不正常,打下欧姆

网友:
换五位的万用表

网友:
不一定现在有这样 量着阻值都低

网友:
如果你是用二极管档测的,也算是正常的,如果是电阻档测的000就说明gpu挂了

网友:
这个目测天生就是阻止低,不是坏的

网友:
显卡 CPU新款的阻值都比较低,非常小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通电测下有没有供电。如果短路了会拉低显卡的供电为0v的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 升级了8g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