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三天的几个主板,三分钟总结完。

楼主(2024-03-12):
1。上家上错电阻,导到我多修了半天
先看主板,是这个

忽略乱七八糟的桌子,看测试报告

侧面看锡球

直接拆了核心

重新植球,没焊上。上硬币

还是没焊上,拆了重新来过。总算焊上了。显存测试通过,跑分超级低,显存锁频405.

下面来开始玩找找茬,看我怎么修好的。送修的时候图片(周围焊油我清理了的)

我焊核心后,跑分很低的gpuz图片

我这个板子是三星的显存,gpuz 没办法识别到显存,,显存频率4000 也不对。这个主板没图纸,只有点位,只能看下台式机1070 的参考图纸

看下这个主板的点位

最后电阻被我改成这样,照片拍模糊了。随便放一张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第二个故障,显卡装上驱动就闪屏,被我误认为是花屏。

用了测试软件 ,测试出这个结果

显存是PASS 的。于是把显存换了两个

为什么用BGA 焊显存,因为主板太贵了。
更换完显存,故障依旧,外接显示器,发现外接显示器正常,把屏幕刷新改成60HZ.可以正常用

找了一个屏大点的,分辨率一样,刷新频率165HZ的屏,一切正常。具体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屏发给商家,要求更换一个新的。
3.dell主板开机卡LOGO ,按大小写有反应。按f12 会这样显示,不管等多久,一直卡在这里。

最后结果是网卡有问题导致的,这个故障,我都不知道修了多久(这个主板不能拆有线网卡,否则一样卡屏)。还有dell 的SR40B拆到其它主板上应该是不能触发的。,至少我这个主板是不行的。

这个主板还修了没声音,这种小问题不值的一提。

重点,重点,DEEL 的主板f612p,f611p,BIOS 是正常情况下,没接纽扣电池,自动开机后,开机会三黄一白,按关机键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刚刷的程序没写序列号,如图,开机风扇会转的比较快,把序列号填一下就行了。

乱七八糟写了一堆,尤其是最后这个卡LOGO ,从去年修到今年。最后努力一下,最终还是修好了。

听话的孩子。 + 2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可以,膜拜大神

网友:
DELL这个真的是学到了,卡logo,就是卡外设,拆掉还不行,得换一个好的才可以哎

网友:
技术好 思路好

网友A:
说到不能拆有线网卡,我想起来以前修一个精英的主板,也是不能拆网卡,不然就不过自检,奇葩设计,非要修好网卡,加pci网卡都不行!

网友:
完全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为师傅点赞!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修这么久划算不,,。。。很多人会放弃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显卡考验耐心

网友:
这技术厉害啊

网友:
学习了,有技术储备还得有耐心才行

网友:
不愧是钻石

网友:
技术不错了,厉害了!

网友:
f612P的sr40b拆下来换机械革命上面是OK的,实测过了

网友:
哈皮收集癖  ;哦骄傲

网友:
戴尔才拆网卡会卡LOGO 这个很有营养。已经给楼主加分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了我的老师傅,什么是我也能这么会修就好了

网友:
我从戴尔G5拆了个南桥上了别的机器确实不能用,难道有锁?

网友:
很牛X的存在

网友:
楼主,下次主板太高就应该用风枪拆显存。搞个500度对着显存吹。对板一点伤害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不能拆有线网卡,我想起来以前修一个精英的主板,也是不能拆网卡,不然就不过自检,奇葩设计,非要修好网卡,加pci网卡都不行!

以前修过老款的苹果  网卡功能不修好,机器不跑吗
  修好网卡机器跑马开机

网友(2024-04-11):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24-05-17):
大师级别,顶礼膜拜

网友:
这种太难了,楼主超专业人士

网友B:
雷神ZERO,这个你真是心大了,我告诉你,不是主板也不是屏幕问题,我们是售后,这个问题我弄过好多台了,打个补丁或者直接上个官网驱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神ZERO,这个你真是心大了,我告诉你,不是主板也不是屏幕问题,我们是售后,这个问题我弄过好多台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摩拜,为师傅点赞!学习了。

网友:
大师级别,顶礼膜拜,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