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灵越 5675/5676支持1-5代锐龙的bios

楼主(2024-03-13):
发一个自己制作的DELL Inspiron 灵越 5675/5676支持1-5代锐龙的bios。bios基于5676主板1.3.0版BIOS制作,实测通过编程器刷入5675主板,目前正常使用。刷之前主板只支持1代锐龙。现在正常使用的是2代锐龙。3-5代锐龙的CPU微码已经加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完美支持。
共享仅供研究使用,我实测刷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自己考虑是否刷入,有任何问题我不负任何责任。

我已找到主板BIOS加入cpu微码的终极方法,理论上任何BIOS文件都可以加入一定数量的CPU微码。当然必须CPU插槽,CPU针脚定义一致,确实同类主板能支持的CPU微码加入才有意义。

网友(2024-04-16):
顶一下你,我也在研究这个,目前还没有结论

网友:
如果可以下载你这个,我愿意承担自己的后果,准备试一下,正好有一块板子

网友:
如果可以下载你的,我想试一下

网友:
刚捡了个这种板子,本来上想买个r5 1600组个上网机的,闲置的d4条子又卖不出去

网友(2024-06-07):
不用另作修改吗,我这用CH341A刷不进去

网友:
只加微码恐怕不一定能支持

网友(2024-07-24):
有没有刷入成功的

网友:
有刷入成功。支持3代的么

网友A(2024-09-24):
我是在电脑城找人把BIOS吹下来用编程器刷的。有夹具用编程器应该也能刷进去吧。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电脑城找人把BIOS吹下来用编程器刷的。有夹具用编程器应该也能刷进去吧。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2-5代的微码是都加进去了的。按说应该能用。过几天我找个三代的锐龙试试看。

网友:
不好意思哈,这个bios我将1-5代的锐龙代码全部都加入进去了。使用MCExtractor能检测出支持列表,也能导出微码。但是实际测试情况,这个bios无法点亮3-5代的处理器,现象就是开机无反应,电源灯都不亮,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原因。抱歉。

网友:
测试过了一代,二代的锐龙点亮和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三代点不亮,四和五代没有条件测试,估计4、5代也是点不亮的。

网友(2025-02-12):
BIOS经过删减了?
开机后有额外的提示界面没有?

网友:
你怎么加的微码?我研究了很久也没弄明白

网友:
刷原机1.8V的BIOS芯片可以点亮,刷MX25L128不行

网友:
佩服你的能力,但这个支持3-5代并不能单纯加入微码这么简单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