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90 GAMING X维修

楼主(2024-03-13):
技嘉Z390 GAMING X主板,原始故障不开机,触发风扇不转,待机呼吸灯亮,测到RSMRST#正常,桥没发出高电平开启信号。查了下IO脚位,这个Z390是ESPI总线的,跟以前远程课里看到的Z390 P刷BIOS一样,把两个BIOS芯片对换一样,开机风扇转了,可以开机跑码。再测主板功能,1,2号内存槽插了可以亮机,3,4跑码不过。于是测槽子141,285脚对地阻值不一样,相差一百多,正常测是要相同或一点相差的,到这也没啥经验了,订了几个NCT3933U来试,记录下维修过程,大佬略过

补充内容 (2024-3-16 08:26):
搞好了,BIOS问题导致的不触发,SM总线阻值不一样导致的不过内存,迅维远程课里都有讲到

B150M K 1.02.rar

网友:
BIOS发错了,这是另外一个帖子的主板亮机备份BIOS

网友A:
NCT3933U                     可以直接拆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T3933U                     可以直接拆掉试下

对,忘记了。背着师傅闲鱼收的维修板,上班时间不敢弄

网友B:
你好 请问有GA Z270 HD3 REV1.00的点位图吗? 求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有GA Z270 HD3 REV1.00的点位图吗? 求一份...

网友C:
鑫智造里有,刚才查了下我的优盘,没这个点位

网友D:
修好了告诉一下结果和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鑫智造里有,刚才查了下我的优盘,没这个点位

感谢感谢 只能继续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告诉一下结果和故障原因。

嗯,修好了的话发出来

网友:
听之前师傅说的,把芯片管拆了试,拆了内存旁边两个阻值还不对,把CPU旁边那个也连通的拆了,阻值恢复了。等订的芯片来,最后发结果

网友:
也不知道这芯片干啥用的,觉得可能是管超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告诉一下结果和故障原因。

修好了,三个NCT3933U一起换了。内存槽都能用现在,阻值还是有点偏差285脚是553,141脚现在是517

网友E:
技术厉害了,大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厉害了,大v!

我们都还算老大白

网友:
点位图发出来撒

网友:
我也没有,开的鑫智造会员

网友F:
NCT3933U,为啥拆掉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NCT3933U,为啥拆掉也行?

没,后来订的芯片装上去,内存就都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后来订的芯片装上去,内存就都能用了
好的,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