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富士施乐m228b 报错0B

楼主(2024-03-13):
打印一张直接卡纸,然后报错0B,辅助轮我也有擦过搓纸轮也拆下擦过,网上搜索说是这块板子的问题,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主板高压排线那块有个保险。测量下。如果断开。证明高压烧了,换高压。换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高压排线那块有个保险。测量下。如果断开。证明高压烧了,换高压。换保险

你好请问 是我拍照片的那个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高压排线那块有个保险。测量下。如果断开。证明高压烧了,换高压。换保险

在那个位置呢

网友:
高压板过去到主板排线那块

网友:
先换硒鼓 然后高压板 然后主板
顺序不能错
否则会修到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