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版号 LA-L241P DELL 15-3511

楼主(2024-03-13):
淘宝买的

Inspron 3351 LA-L241P.rar

网友(2024-05-08):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

网友(2024-06-25):
感谢,我修的这台机器是 la-l241p。戴尔灵越 15-3511。机器是 ec 烧坏,换完 ec 后不开机, 刷完这个之后能开机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检测到 tpm,事实上这个板子是没 tpm 芯片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退出工厂制造模式,退出后就会电流定住开不了机,指示灯闪橙 1 白 4。 然后等很久后亮屏提示 BIOS 损坏自动进入恢复 BIOS 模式。但是自动恢复 BIOS 后照样无法开机。就相当于这个 BIOS 只能在工厂模式下使用。

网友(2024-10-17):
同 la-l241p  15-3511 确认是BIOS问题,刷上这个程序后有和楼上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