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laptop 3 电源指示灯亮不触摸发,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3-13):
第一次修到这种微软surface 电路问题
刚开始,电源指示灯不亮,换了一个适配器亮了。。
测最一下待机电压也有的。。
我发现只要每次短接一下,主板上有一处标着电池图标的地方,再盖上屏幕就会有微软图标显示。。但就是不触发,求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是打开键盘盖就开机亮logo,然后黑屏。,看电流如果只跑到0.14,然后掉电,那就是CPU挂了,还有个特征是logo是闪下就灭了,但是仔细看会发现屏幕背光还亮的。你也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CPU坏的概率偏大。

网友A:
这是laptop2.不是laptop3..查L26009这个,估计是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laptop2.不是laptop3..查L26009这个,估计是接地了,

图片是我随便找的,你说的L26009 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我随便找的,你说的L26009 接地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Laptop2的话L26009这个是CPU供电3.3V.如果是Laptop3的你看我描述的问题的就行了一样就是CPU挂了,热成像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