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3-13):
设备管理器能显示硬盘,分区软件和开卡软件识别不到

网友A:
要进开盘模式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进开盘模式才能识别。

这个我知道

网友:
这个硬盘如果装上同样的颗粒,再用量产工具就能升级容量?

网友:
搞好了,主程序换了这个老版本的。无语啊,新版居然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