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系统怎么了?请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4-03-13):
电脑忽然打不开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重新安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照指示按F1进入恢复环境进行系统恢复试试,不行了最好重装系统吧。

网友:
用pe进去保存好资料,然后备份系统,再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进入系统看一下系统日志

网友:
通过10进制转16  能看出蓝屏代码

网友:
显卡问题

导致的蓝屏

网友:
修复引导试试,如果不行先把插在电脑上的所有非必要设备拔掉再试试

网友:
备份好重要资料,重装系统,能快速发现,解决问题

网友:
1:软件问题,2:硬件问题

网友:
请选2进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Pe 进去拷贝资料,然后重新做系统

网友:
只要硬件不坏,重装系统都能解决,到PE里把重要资料先备份出来!

网友:
重装系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