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电池和电源同时插入电源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4-03-13):
联想拯救者Y7000
版号:NM-B701
机器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流表可以开机进系统,单独使用电池也可以开机进入系统。机器同时插入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后主板是由电池供电,适配器无法给主板
供电。测试第一个MOS管PQ201不导通,G级为0V。电源和电池同时插入时测试充电芯片BQ24780S的28脚VCC有20V;24脚REGN有线性6V;6脚ACDET为2.7V;3脚CMSRC;4脚ACDRV;5脚ACOK都无电压;18脚BATDRV为高电平MOS管PQ203导通求大神帮我分析下电池和电源同时插入时候为啥保护隔离没过 主板MOS管充电芯片都换过

网友:
好东西 下载备用

离人泪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谢123451989 -2 抄袭帖!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同样问题,也是联想的板  换IO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同样问题,也是联想的板  换IO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最终在料板上找个BQ24780S更换后好了 前期换的都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在料板上找个BQ24780S更换后好了 前期换的都是买的

我这个也是,换了个充电芯片后提示适配器功率不够了,打算换EC

网友:
楼上说的试一下,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在料板上找个BQ24780S更换后好了 前期换的都是买的

原来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最后买两个芯片保险一点

网友:
芯片买的时候靠谱不多

网友:
返新的芯片多

网友:
现在的芯片只有5成是好的

网友(2024-07-07):
这个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怎么导通的?是不是只要充电芯片上电就有升压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