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稀奇古怪的问题,有见过这问题的吗?

楼主(2024-03-13):
求助:
两根威刚ddr3 2133 8G内存,直接上机默频完全不亮。
如果换其他另一根的同频率的其他的内存,然后开机在bios打开xmp,再关机换成那两根内存。这样就可以亮屏了,但是马上就会死机,也进不去bios,键盘也不带亮的。
如果搭配一个其他的内存上机,结果还是亮屏,接着就死机了,也是进不去bios。这内存是坏的彻底了吗?

测试的主板是华硕b85 2.0 +e3,V星970a G46 +fx4300

网友A:
ddr3 2133?????ddr3内存我见过最高默频就1866。这么高频率就是超频了,不一定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 2133?????ddr3内存我见过最高默频就1866。这么高频率就是超频了,不一定能用。

是厂家出的2133版本,AX3U2133W8G10

网友B:
内存供电问题,我的也是同款主板。有些内存条能开机但开机几十秒就卡死死机,有些内存条就完全不开机。并多一个电容到1.5V内存供电那里,不行就继续换掉1.5V电源芯片,电源芯片换G45那款主板的电源芯片型号up6103,不用原来的那个型号up1504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问题,我的也是同款主板。有些内存条能开机但开机几十秒就卡死死机,有些内存条就完全不开机。并多 ...

那我先换个支持2133的主板试试看,有供电达标的主板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先换个支持2133的主板试试看,有供电达标的主板推荐吗?

我也就用过G45、G46这两款主板,其它的没用过,没办法推荐。现在用电脑都是用笔记本,都不怎么用台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用过G45、G46这两款主板,其它的没用过,没办法推荐。现在用电脑都是用笔记本,都不怎么用台式机了

我也是换了两块主板测试了,b85的,970的,都搞不定

网友(2024-04-17):
这故障比较奇怪啊,可能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