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h5900v板载内存升级

楼主(2024-03-13):
在某鱼上淘到华硕fh5900v笔记本,板载内存4G,用起来特别奇怪,容易出现假死现象,过一会儿才能正常,而且是关不了机,重装系统也没用,以为是内存的问题,买了8G的内存条装上,不能开机,以为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又买了内存插槽打算自己换上去,没想到水平有限(自己也不是修笔记本的,是电子爱好者,电烙铁热风枪还是有的),把电路板上内存插槽的焊盘也弄坏了,没办法,只能升级板载内存了,查阅众多资料后,得知要看电路板的资料,看支持什么型号的内存颗粒,注册鑫智造,查到了对应的电路板X550VX的资料和点位图 根据资料又在某鱼上采购了8个K4A8G085WB_BCPB,到货后赶紧更换, 换好内存颗粒后,最重要的一步,把这几个电阻的位置重新换成8G内存的位置, 焊好后。开机内存显示8G成功 。内存成功升级了,进系统后发现老毛病还是一样,经常假死,关不了机。各位维修师傅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需要如何维修。

网友:
EC或者桥的问题吧

网友:
掉点,还是芯片坏了,补焊可以吗?如果是桥的话,我的热风枪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板载内存升级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同时也希望老师傅们能看看假死和关不了机是什么问题,我只不过是电子爱好者,电脑维修一点经验也没有

网友:
不行返厂吧

网友:
换CPU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假死问题不好查

网友:
VCC_PLL,查下是不是有这里电压,由1.2V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