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R供电VCCIO_CPU如何产生?

楼主(2024-03-13):
华硕Z97-AR供电VCCIO_CPU如何产生?

网友:
VCCIO一般有两种产生方式  1 PWM电路将CPU12V供电转换成VCCIO; 2 运放电路将内存供电转换产生VCCIO

网友:
谢谢。但这不是z97-ar图纸,对不上。

网友:
4和5代采用cpu内置regulator,vccio是从cpu内部引出的。
如果vrm部分没问题,需要桥发一个uncorepwrgood给cpu,cpu收到才产生svid,vccio应该就是此时产生。
只是记忆哈,不对的大家斧正

网友:
对,4代的是由CPU发出的。

网友:
不是供电芯片产生的?

网友(2024-09-06):
修好没有  我这也是VCCIO没电压
时钟复位都正常  cpu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