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24-03-13):
经测量,公共点没有19V电压,而且公共电对地阻值正常,没有发现短路,经测量PQ1003一端有19V,另一端没有电压明显不过这个MOS管,经测PQ1003的G极电压0.几伏不正常,该电压受控于充电芯片BQ24738,经查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果断换充电芯片,PQ1003的G极电压正常,PQ1003成功导通19V成功送到了公共点,开机亮机,充电也正常

听话的孩子。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没短路,直接短接不知能用不。

网友B:
充电芯片原因引起不充电!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路,直接短接不知能用不。

我试过了,短接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原因引起不充电!

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不触发,不充电

网友:
亮机备份BIOS,和点位图,图纸

点位图,图纸

亮机备份BIOS

网友:
pQ1003、短接1脚和5脚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

网友:
HP 的机子我看到都晕了

网友:
有电路图一步一步查下去,总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网友:
电源上下管都搞不定那就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心片替换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比较好的,不用抓瞎!

网友:
虚心请教,哪位能给分析一下PO1004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坏了?

是的,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