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短路怎么办

楼主(2024-03-13):
12v主板插上19v电源后无法开机反复重启,测量cpu供电下mos管d级别和s级短路,然后拆拆拆把下mos管全拆下测量全好的。。再拆把cpu附近阻值为3的电容电阻包括电源管理芯片我都拆光了还是短路,南桥那边一片电容也短路状态阻值和最上面那颗电感一样,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主板布局是这样的。

网友:
笔记本cpu改造主板,没图纸只能烧鸡了。

网友:
仔细查找电路图被

网友A:
可调电源1V5A烧个机  板子上用手摸摸哪儿发烫就是那了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 杂牌主板没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1V5A烧个机  板子上用手摸摸哪儿发烫就是那了

烧鸡正负接到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正负接到哪里呀

哪里短路接哪里,不过烧鸡注意电流小一点。如果有红外手电就不用烧鸡了。我也没有买不如。单子少,技术菜,还在学习中。设计我会。维修bga快没系统学习过,来站里找维修老大哥们(老b登们)指导一波。来个玩笑哈哈哈。多看多学多问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呀!

网友:
看过一些案例,烧机电压要低,否则可能直接击穿桥等芯片。
正极就接要烧的电路正极,负极随便接个负极就行,反正板子的所有负极都是通的。个人理解,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板层短路?

网友C:
你说cpu供电短路,但是你没有装cpu对吧,pwm和上下管拆完了还短?那就是板层里面了,这扔了吧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C:
你说cpu供电短路,但是你没有装cpu对吧,pwm和上下管拆完了还短?那就是板层里面了,这扔了吧

扔了~~~~~~~~

网友:
烧鸡大法,正负级接在短路电容的正负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