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E5-V304不触发

楼主(2024-03-14):
         主板型号是:E5-V304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量主板开机排针只有1.5V-2.5V跳动,无奈主板是杂牌主板使用1356针的E5CPU肯定不可能有图纸点位,跑线路压根跑不出来,估计是板层断线无奈放弃维修。
结果在网上买到一模一样的主板你敢相信。这下好了,有好主板对比着维修,在好主板上跑线路找到开机排针连接到两个电阻和三极管上,坏主板却不通,果然是断线了,然后就是补线修复,以下是补好线的情况,焊接还可以吧。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补的好,手工活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