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固态盘ID和闪存上印丝不一样时,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4-03-14):
杂牌惊骇240G固态,装系统慢,想开个卡,主控芯片2259XT2G AA,ID是AD, 7E, 28, 0B, 00, C0,查到对应的闪存型号是:H25T0TC28C H25T1TC48C,这两个是海力士的闪存,但板子上的闪存丝印是英特尔29F64B2ALCH1,像这种情况下是按哪个为准???
芯片

网友:
同问 我也有几个对不上的

网友:
丝印可以改,ID改不了吧?

网友:
当然ID为准,丝印只是马甲

网友:
如何收集开卡资料,有无办法在一个好的固态里收集到呢?

网友:
肯定是以软件里面的为准

网友:
以id为准

网友(2024-05-11):
当然是ID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