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惠普笔记本5v正常3v通电一

楼主(2024-03-14):
求求  惠普笔记本 5v正常 3v通电一秒钟就有以后没有了 拆了一下BIOS芯片后正常产生 换了芯片也故障依旧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hp这没点位图不好修,我有一张是没有3/5v电压,要按开机后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这没点位图不好修,我有一张是没有3/5v电压,要按开机后才出来

点位 图纸 我都有

网友:
我把BIOS数据都清空了  305伏都有 但是 有跳变   把BIOS 芯片拆了 不跳 1.05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