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y7000p进水机维修

楼主(2024-03-14):
同行送来的进水机,开机能上电自动断电。拆机,发现七八处进水点,其中屏线接口烧糊。第一步先处理进水点,所有腐蚀点加焊,然后测各大电感的阻值,除充电接口处电感略微异常,拆除其中一个电容后正常,然后上电,各个电感的电压均正常,但还是掉电。后来发现U7801(或者U7301,标识模糊)工作不正常。搜索45495芯片工作条件,11脚和14脚无电压,发现0欧电阻受腐蚀烧断,直接短接焊盘上电,不再掉电,键盘灯能亮。然后维修屏线接口,飞线连接屏线和主板。上电,LEGION图标出现。

网友:
进水的机就是看耐心哦。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这都心疼  厉害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