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15-7577不充电

楼主(2024-03-14):
上个帖已经沉了,重新发一个帖
升级了bios,换了新电池,适配器是原装的。同样不充电,开机提示适配器错误。手上也没有充电器了,找了一个小米的充电器,功率更大同样是中间带针的试了也不行。
板号是la e991p,论坛的图纸是e992的应该差不多吧。
这个ps_id有3.2v,psid也有3.2v,相关的几个电阻都都没有问题
,大神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戴尔的中间针带电阻还是啥的,。找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中间针带电阻还是啥的,。找淘宝

问题是原装充电器的psid有3v电压啊。
已经帖了一个电池了,再买个充电器如果不是充电器的问题还得倒贴

网友B:
终于修好了,还是得靠自己,论坛上的几个案例都照着做了不行,b站看视频,被忽悠说测psid波形,呵呵,我专门去买个原装充电器,用示波器测量了,哪里有什么波形啊,可能是我这100m辣鸡波波测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还是得靠自己,论坛上的几个案例都照着做了不行,b站看视频,被忽悠说测psid波形,呵呵,我专 ...

那到底是啥问题呢?

网友:
学习来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插上电脑就会很卡很慢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个一会儿识别充电一会儿识别的,自己用的,不识别断电清cmos又好然后循环,也不知道是啥毛病

网友:
充电维修无非就是信号SDA,SDL,SYS_DETEL,和充电心片EC芯片,

网友:
哪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我遇到的DELL不充电问题都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还是得靠自己,论坛上的几个案例都照着做了不行,b站看视频,被忽悠说测psid波形,呵呵,我专门去买个原装充电器,用示波器测量了,哪里有什么波形啊,可能是我这100m辣鸡波波测不出来吧

在电源适配插入瞬间有一串波形,用于检测适配器功率!

网友:
把pq2 拆了,把pq1 直连

网友:
直接换io,戴尔这个故障我修好好多了,都是io

网友C:
戴尔的中间针确实是波形,你没测到是因为中间真的电压由主板端上拉,单测适配器电压都没有哪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中间针确实是波形,你没测到是因为中间真的电压由主板端上拉,单测适配器电压都没有哪有波形

那要怎么测?我是测的pl3两端

网友D:
dell中间针肯定是波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还是得靠自己,论坛上的几个案例都照着做了不行,b站看视频,被忽悠说测psid波形,呵呵,我专门去买个原装充电器,用示波器测量了,哪里有什么波形啊,可能是我这100m辣鸡波波测不出来吧

说下修的哪里,是不是io

网友:
dell要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ell中间针肯定是波形啊

是一直都有波形还是只是一次?我买的新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下修的哪里,是不是io

不是,走弯路了,测psid一切正常,就以充电器的psid针没有问题,有人说是好充电器是有波形的,于是买了一个新的回来,还真是充电器的问题,但是,亲自用示波器测了新充电器,也是没有波形的。这就怪了,这个充电器是怎么回事呢,必须搞清楚,然后把充电器拆开,中间针是连着里面一个三条腿管子,换了这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估计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直都有波形还是只是一次?我买的新充电器啊
抓波就可以了

网友:
dell笔记本内带有检测功能,充电器也是专用,还讲究适配器功率,好麻烦的。

网友:
dell不充电三极管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