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D0-D02 显卡2060感叹号43-----求助

楼主(2024-03-14):
1、主板显存供电有局部腐蚀,清理后上机显卡提示43错误,感叹号。MATS测试40M显存A1 B1报错。

2、更换A1 B1 ,故障B1正常了,A1依旧报错。下图箭头所示第一颗显存为A1,逆时针数第三颗为B1。

3、路过的大师指点一下。逆时针第一颗是不是A1,是不是我搞错了!A1颗粒已经换过2次了!

网友A:
A1是对的,看你换过的显存怎么烤那么狠,显存能确定没问题就是核心坏了

网友B:
测一下MP2884A 22脚是否是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MP2884A 22脚是否是1.2V左右

这些排除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是对的,看你换过的显存怎么烤那么狠,显存能确定没问题就是核心坏了

发的测试颗粒,还自己重新植株了,简直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
下一步怎么办,指点一二!

网友:
测试心片的坏处就是80%OK

网友:
刚才把A1换过的颗粒植珠后换到B0,现在就只剩下A1有问题了,说明不是跟换测试颗粒的问题。但有个发现是拆下来的原机A1 B0 B1三片颗粒供电脚对地参数都比较小,2片在80以内,刚拆的B0参数在二极管档是160。换上去的测试颗粒参数都在300以上,有没有可能是显存供电腐蚀烧坏的。

网友:
这个A1是对的,没错

网友:
测试的结果,与对应的忒片,还是搞不懂,请大家指点

网友C:
测试显存下所有数据对地阻值有无短路断线 看显卡有无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显存下所有数据对地阻值有无短路断线 看显卡有无进水

焊盘完美,没有点位,只有拆B1颗粒对照测参数了。

网友D:
是烧了显存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烧了显存供电吧?

可能,但6颗只有一颗报错,与供电关系不大

网友:
图打开,看b1对应哪个显存

网友:
同样的颗粒,对比联想NM-C221的A1点位图参照,又取下A1对照测了一遍,参数正常。现在是只有放弃了,换GPU吗?

网友:
重植GPU不行就换GPU

网友:
显存更换了还是一样问题 那就是更换显卡

网友E:
2060芯片,600元左右,加上维修费用,1K加了,同行本。现在笔记本行情直线下滑,客户同意这个维修费用的概率不大。

网友:
核心挂的几率高,但是维修费用客户可以不可以接收是个问题。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E:
2060芯片,600元左右,加上维修费用,1K加了,同行本。现在笔记本行情直线下滑,客户同意这个维修费用的概 ...

那就自己抖着吧。又不加钱又想修好。风险你承担。维修这么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