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充电,充电灯不亮

楼主(2024-03-14):
一台电脑A1466开机提示电池电量低,充电器灯不亮,换充电器一样,拔掉电池,可以开机,充电灯也不亮,换电池也不行,网上看了一哈,有个sys_onewire信号通往小板,下图是参考的经验

有人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我淘宝上买了芯片,换上也不行,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芯片拆了,sys_onewire上啦电阻拆掉,打阻值正常,说明sys_onewire到ec没有断线,排线也是好的,在测量芯片输出脚,发现阻值偏低,那一脚到充电器就两个电阻一个电容,还有一个二极管,准备把电容二极管拆了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击穿了造成的,拆了二极管充电就正常了,充电灯也亮了

网友:
苹果的先慢慢的学习吧